[求助] spectre仿真乘法器,结果提示击穿?

楼主(2011-10-11):
spectre会不会出问题啊?我用spectre做仿真  对一个4乘4的乘法器  结果当我在触发器某点加一个指数电流源的时候峰值为4.5mA时就提示说有晶体管击穿了  这对吗  正常吗  一般晶体管的一次击穿电流大概是多少啊  没什么概念  请高手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顶   个人觉得spectre应该不会出错啊  但是这么容易就击穿啊   那航天领域那些器件不是很脆弱啊

网友:
做个乘法器还要用spectre,那是给模拟电路仿真用的,这种开关电路用NC就足够了。还有我不懂,触发器能够接受电流信号,你在做放大器还是乘法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仿真晶体管级的电路   用乘法器做个载体而已   用spectre的话是为了在其中晶体管的某个点加个指数电流源 其实就是加个干扰源  想模拟抗干扰能力  因为我设计的结构理论上能抗干扰   但是电流源加到4.5mA晶体管就击穿了  所以。。。请教下

楼主(2011-11-16):
应该很基础的问题啊  天赐一好心大神

网友:
回答的人耐心点

楼主(2011-12-19):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