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ADC的采样频率、转换速率、工作频率

楼主(2011-10-11):
最近在做一个SARADC的设计,要求采样频率为1MS/s,分辨率为10位,一个完整的数字信号输出需要14个转换周期,那么SARADC的工作频率理论上至少为多少,输入的时钟信号又得是多少?请大神教教~~

网友:
一般来讲,输入参考时钟就是1M x 14 = 14M,它提供给adc内部使用
采样频率仍然为1M/s。
一个sar adc的完整工作周期包括采样相和转换相。由于分辨率是10位,那么转换相起码要占用10个时钟周期(一般也就是10个时钟周期),而采样相则由设计者根据电路结构来确定,以保证足够的采样精度。"一个完整的数字信号输出需要14个转换周期" 表示在这款产品中采样相占用了4个时钟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懂啦 ,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转换速度是指整个位数的速度,还是指所有位数中的其中的一个的速度

网友(2017-12-08):
关于SARADC的采样频率、转换速率、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