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高手帮忙解答--关于DCDC系统工作带宽调整技术

楼主(2011-10-11):
此技术的原理大致是这样的:设一定的电路检测负载跳变时刻,并控制电路在该时刻采用大带宽,保持这种带宽一定时间后,恢复原系统带宽。
     通过带宽的调整,就可以提高负载跳变的响应速度。

       请问该项技术如何通过电路具体实现?谢谢大家了!

         这是我找到的资料,我想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呵呵!感兴趣的我们一起讨论哦!

网友:
不错的问题,也是个很有工程意义的问题。
答中者有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在由轻载向重载跳变时,电感电流无法突变为负载提供足够大的电流,所以此时如果能够调整带宽的话,响应会很快;
    说是可以利用反馈电压的变化作为负载跳变的标准,通过比较器可以实现。只是对比较器要求比较高,增益也要非常大,延时还得小;
    具体电路还是不太会.........
    一起努力......

网友:
为何对比较器要求比较高,Vos?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看了你的问题,还是不是很明白? 我想楼主看得也是一些资料提及此技术,楼主可以把这些资料上传经过来,前详细说明此技术需要去应用的地方,具体一些详细的参数等等。
由轻载变为重载,电流,电压某些值会发生变化,通过检测某些变量的变化,传给MCU,MCU可以控制子电路控制量变化。这是一个简单的思路,关键是没有太多的信息去分析是那些值在变化。

一句话:请楼主提供更多的关于此技术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现在我还没有相关具体的实现电路,所以请大家一起帮忙......额.....我再继续找找相关论文,找到后就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以前我设计比较器的时候真的没有考虑过失调电压,不过我看的这篇论文上说是要求失调小,增益大,延时也要小,采用的还是三级高速比较器,具体为什么我再研究一下哈!嘻嘻!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晒出来了解一些!
       最近我还一直在研究BUCK DCDC 的环路稳定性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有相关有价值的资料给我上传一下哈!在此谢过了!最好是通过MATLAB仿电流环路的,有具体的实现步骤,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原来是设计的IC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在这个版块发个帖子:http://bbs.eetop.cn/forum-76-1.html 。这里都是做I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你!不过那个论坛更新不快.......

网友:
      这个对于失调电压要求比较高,对于速度要求不高,因为本身Vout的变化由于环路带宽低而变得比较迟钝,比较器快了又有什么用处?我倒是建议把比较器做的迟钝一些,因为比较器做的太快,很容易被Noise触发,一旦如此,你比较器的信号会在Ea的输出上产生反应,在会表现在IL和Vout上,也就是说,尽管你把Over-shoot或者Under-shoot处理的副值变小了,但与此同时,在过渡的区域,波形会比较难看,甚至会引起振铃现象。此外,至于Gain,这个其实还是回归到了Vos上.
      既然涉及到比较器,其实已经是大信号的范畴了,与你的带宽没有关系,你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小信号的范畴。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文没看仔细,也没有用过电压模式,所以有几个疑问:
1. 电压模式就不需要谐波补偿么,如果不需要,在考虑补偿的时候,输出负载引起的极点哪里去了,如果是负载很小的时候,输出极点不会引起系统震荡么
2. 电压模式下,LC不会形成Double Pole么.
3. 考虑系统稳定性,不是对整个Loop的分析么,不应该只对Ea环节进行分析吧,如果是那样求Rc和Cc是不是无效的
4. 为啥非得要比较器设计的那么快,快有什么用?
5. 论文强调在Vout变化比较大的时候靠增加带宽给拉回来,还是要控制宽带宽的停留时间,大家都知道,带宽宽了,牺牲的是PM,如何在停留时间内保持系统是稳态。
    希望论文看得仔细的人给回答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电压模式控制只有一个单环,即电压环,它控制起来比较简单;能提供良好的噪声裕度;
      其次,它不存在次谐波振荡问题,不需要进行斜坡补偿电路;
      对这种模式进行补偿,主要是通过EA进行补偿,而且要留有足够多的相位裕度,最好采用TYPE 3进行环路补偿。在单独做EA仿真时,通常不考虑系统的零极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相位裕度留十几度就行,加入到系统后,就能满足稳定性的要求了,这个时候考虑的RC是有效的;
     电压模式的补偿就是比较麻烦,功率级是存在两个低频的共轭极点;
     让比较器有较快的速度是为了遇到窄脉冲时有较快的响应;
    采用TYPE3进行补偿就可以留有较大的相位裕度;
    至于最后一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增加带宽后,相位裕度肯定会变小,所以还是在对EA做补偿的时候下些功夫....
    还请知道的高手表个态,让我们大家好做更多的参考,在此谢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压模式的确不需要谐波补偿,而电流模式一旦谐波补偿大到一定程度,本身就转变成了电压模式。电流环路等于让L不再影响系统的零极点分布,而电压模式无法让共轭极点消除。
      系统在负载变化时,延时1/3个时钟周期对于Load Response影响并不明显,然而比较器做的过于灵敏却会让系统降低对Noise的抵抗能力。因此在实际的产品中,不会采用过于灵敏的比较器。
     论文可能只是在仿真器中发现了高增益,高速比较器的好处,然而在现实中却是没有任何意义,得不偿失。
      Ea在整个环路里才构成了闭环,其内部的补偿是因为2级的缘故。因此它外面构成的弥勒补偿还是针对整个系统环路而言的,如果不在整个系统里去设计,单独根据Ea来设计补偿电阻和电容,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放到整个环路里去设计,论文内的补偿电阻和电容,应该不合适的/。

网友:
Vcore对负载跳变要求高,所以对这种电路应用很多。以前用过的一个方法:
用时钟把上管关掉,同时产生一个向下的斜波信号,当COMP与斜波信号交集时,再把上管打通。
当负载在上管关掉期间跳变,COMP也跟着跳变,这样上管可以提前开通
结果就提高了负载跳变响应时间。
这是在大信号下的分析结果,所以就没必要再去到小信号的带宽相角裕度去分析了。

网友:
关于楼主的想法,我觉得和LDO里面的fast transient response 电路效果很像,都是当负载快速变化的时候给与更快的响应,我看过TI的一些文章里面有介绍,不妨去看看。
不过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核心的思想都是一样。要想环路响应得快,就要加大驱动电流。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不好意思,研究了一下感觉没有对应的框图不是太懂,有没有相关波形控制以及资料让我参考一下您说的这种方法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篇论文偏理论较多,但是毕竟提出来的技术还是很有用处的。尤其是运用到电流环里面,我猜想是不是对整个系统更有意义呢?电流环建模已经相当成熟了,如果电压环再留出余量的话,这对系统的稳定性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而且它的减小占空比对整个系统来说本身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具体电路控制占空比在0.5以内,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电流环了呢?

网友:
能量平衡关系决定无法控制Duty Cycle一直停留在0.5以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环的目的并不是控制Duty Cycle在50%以内,而是可以消除LC引起的共轭极点。通常以往的Voltage Mode单靠电压环,很难让系统快速响应,因为它往往把带宽作的很低。而Current Mode可以让系统带宽做到很宽,甚至接近于1/3的开关频率。这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系统的瞬态响应。
      Voltage Mode是早期DC-DC经常采用的模式,Current  Mode出现的较晚,其实如果分析小信号模型,Voltage  Mode更单纯一些,也比较成熟,欧美一些大牌公司最开始用的就是这种控制模式。而Current Mode由于电流环和电压环同时存在,让系统变得比较复杂。而且,相比较而言,根据奈奎斯特定理,系统小信号模型只有在分析1/2开关频率带宽以内的时候,系统模型的结果才更加接近实际。
      尽管有些复杂的零极点分布我们可以通过选择TYPE III来补偿,但是TYPE III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被采用,一般片内集成的通用芯片并不会采用这种方式,因为TYPE III本身就是双刃剑,所以论文内的一些观点只是提出了一些方向性的指导。在工程应用中,还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有选择性的应用。
     同意Love_ic的观点,尽管是理论研究,但是不能误导方向,比较器作的太快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做过产品的人都知道,在DC-DC内的PWM处理电路中,总是要考虑Noise引起的误动作,处理这部分电路的代价就是响应时间。即使你比较器作的很快,其它部分也延时的。由此,你的比较器只需要比系统规定延时时间短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开始看到这两个方法的时候,感觉信心满满的,现在又很迷惑了.......既然占空比不能减小至0.5,那我利用前馈控制除了能够增加斜率,一定程度上提升快速响应外,还有什么优点呢?
    我也知道理论要跟实际工程要结合起来,这样设计出来的电路才有实用价值,只可惜我知道的太少了......
    所以请大家不吝赐教哈!在此谢过了!

网友:
一种快速响应的DCDC结构(求助)

回复 网友D:

如何实现DCDC的负载快速响应? 增加带宽,采用电流模或者COT结构等办法
现在我有一个要求1.5A负载跳变,5us,Vo恢复的要求,并且要求PWM过程是固定频率,时钟可控的,这样就不能使用纯的COT和迟滞了
大家有什么想法没有?谢谢

目前已知的快速响应是迟滞及COT模式,但是他们的工作频率不可控,这个不是大功率应用希望的,所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大,不是看得很明白,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一下,谢谢了?
    摆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这位高手,你说你在TI看到过相关的文章,能否将这相关的文章共享一下,好让我们大家早些攻克这一问题呢,我们找相关的文章找了好久,可是总是找不到相关的.....你的热情提供会让大家一起进步,期待您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D:

    COMP 信号是什么信号,斜坡补偿的输出信号还是比较器的输出信号?
    关断上管后生成的斜坡信号是靠电容充电实现的么?
    就你的回答最靠谱,给我们详细的描述一下好么?

网友:
COMP是指差分功放的输出。

回复 网友F: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2011-11-14):
前馈控制现在主要用在电压模控制里面,以加速对输入的响应;前馈综合了电流模与电压模的优点,而且比较简单;
     至于提高负载调整率的,最相近的技术就是AFC(自适应频率控制),在负载变化时就采用此种技术加速系统响应速度;
     提高负载调整率的方法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共同探讨

AFC

网友(2011-12-28):
响应很快,那些在瞬态增加EA驱动电流的方法挺有效,但就是容易不稳定。这种大信号的不稳定现象不容易控制,风险比较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克服这种不稳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解决过程中......

网友:
要想响应速度快,这种方法是治标不治本的

控制方式的改变,也就是整体构架的改变才是提高响应速度的根本

如COT控制方式,summing控制方式,平均电流控制方式,及最简单的迟滞控制方式才是负载响应速度最快的

除此以外,电流模的一般比电压模的快,一般电流模的在20uS到80us之间,all condition! 电压模的要慢很多!

网友:
但是COT,Summing,平均电流控制,这些控制方法可以摆脱带宽的限制吗?

它们的响应时间可以做到多少量级呢?

网友:
在标准反馈回路外面增加一个用高速比较器比较输出电压和ref+/-5%的并控制高速反馈的回路;
这就是非线性控制阿,gan scheduling 技术

网友(2013-11-27):
不错  学习学习  感谢分享 感谢郭嘉

网友(2014-01-06):
很简单,负载跳变会引起电压波动,检测这个波动值的变化值,然后通过这个变化值去调整环路带宽,或者直接就开环控制。并且设置一定的迟滞达到稳定控制。

网友(2014-03-26):
要想对负载变化响应快,COT或者直接迟滞控制

网友(2014-05-04):
浙大的论文?我认识你们毕业的学长宁志华。也见过吴晓波教授,呵呵...有意思啊

网友(2015-10-29):
这帖子前边的讨论很有含金量

网友(2017-08-02):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