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_transition check in PT

楼主(2011-10-12):
Morning, all.

I'm now confused with the max_transition check in PT, could anyone help me?

in my opinion, normally, PT checks max_transition for both input and output & bidirectional pins of the library cells when doing signoff STA, and now I have a question:

Suppose a PAD cell is driven by a buffer, and there's max_transition attribute 5 for the output pin of the buffer in the library, and no max_transition attribute for the input pin of the PAD ( only a default 3, and this is not for input pins, right?), why PT checks the max_transition for both the input_pin of the PAD and the output pin of the buffer?? the actual output_transition of the buffer is 4.7, which is small than the max_transition of the output pin of the buffer. However, PT issues a violation, since 4.7 is bigger than the max_transition of the input pin of the PAD, and PT uses the default 3 as the max_transition attribute for the input pin of the PAD?

could anyone plz explain this for me, thanks in advance!

regards,
henry

网友:
I suggest you post the timing report. and everything is clear.

The set_max_transition command sets a maximum limit on
transition time for the nets attached to specified ports, for a whole
design
, or for pins within a specified clock domain. and default transition definitely affect the input.

It's definetely a violation if the actual transition > max_transition, right?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and suppose this,

    --A(buffer)Y----IN(PAD)OUT

if the actaul transition on the output pin "Y" of the buffer is 4.7, which is smaller than the max_transition 5 in the library.

however, 4.7, which servers as the input transition of the input pin "IN" of the PAD cell, which causes a violations since it's bigger than 3, which is the vaule PT uses from the default max_transition of the PAD library.

and I have two question:

1. is this a double constraint?
2.is the default max_transition only for the output? and why PT use it for the input pin "IN" of the PAD here?

and anyway , I have fixed this violation by manually adding buffers. but I still couldn't figure out the above two problems

thanks in advance.
regards,
henry

网友:
Do you understand what's the transition time of a port? or Net? You can consider it as the required time for value change (0-1, 1-0).

The output transition of Y is 4.7, and Y is connected to IN of PAD, then this transition time is applied to IN of PAD, then violate the checker of default trainsition time in PAD.

You can use "report_constraint -max_transition command" for your constraint for more information.

It's good to hear you've fixed this issue.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replying.

I am still confused with the way PT checks max_transition on the two problems I posted above.

In this way, I thinks it's a double constraints.

and besides, the default max_transition is only for OUTPUT pin of cells, which is written in the User Guide of PT, thus why PT use it here for the PAD ce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