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关于violation的问题

楼主(2011-10-12):
请问encounter中的max cap violation in the design是不是必须要optmize 到zero为止呢?我都opt修了好多次了就是不到zero怎么办呀?请牛牛赐教,其他的两个(max_tran,max_fanout)都opt到zero了,除了max_cap,还有就是,cap violation 怎么分类了看了分三种cap violation,
some violations on clock net ,some violations on assign net ,some violations on big pin capacitance net

网友:
cap要看你的约束是多少啊,
如果你set_max_capacitance 0.02  , 这显然是太小了,

如果你不写global constraint s, 就以.lib的为准,也不是坏事

DRC( design rule constrains :  max_trans/max_fanout/max_cap)都不是hard rule,
和design的频率和io 环境有关系,都是设计者自己给的, 实在不行可以waive的,

网友:
你是怎么修的, optDesign -drv  ?

工具很难清到0 的, 除非很简单的design,

网友(2017-06-28):
回复 2# icf版主,你的意思是trans,cap可以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