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生成一个IP后,除了具体的layout外,还有哪些文件?派什么用场?

楼主(2011-10-12):
生成一个IP后,除了具体的layout外,还有哪些文件?派什么用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描述得清楚点好不?没人知道你在做的项目情况,你这样问别人怎么会打你?

如果你只是一个纯模拟版图,你有了IP的版图GDS数据够了,导入,连上,做验证完事

如果你是数模混合的,就要这个ip的.lib或.db,lef,还要端口的ant_lef文件,如果你要用encounter做,这些文件就好了,如果用ICC或Astro就要自己把lef转成Mikyway的数据,然后使用

如果你的ip的东西都是全套的,最好还有spice网表文件……

………………………………、
其余的,看你自己的具体情况吧,自己描述不清楚,别人说着也费劲巴拉的
………………………………

网友:
别的ip(比如memory也行)有啥,  这个IP 就应该有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