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 和ICC 的问题

楼主(2011-10-12):
大家好,本人在学校做的ic后端,使用的工具一直是ICC,但是工作单位使用的是encounter.有点小郁闷。   我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下;
   encounter 的资料上好多是使用的界面的,不知道encounter是不是和ICC一样,每个界面的操作都对应一个命令?ICC使用命令习惯了,感觉效率很高些。
   encounter 可以使用所有的 TCL 命令吗?

网友:
encounter基本上都是对应指令的,也可以运行tcl。指令方式有大小写之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ICC你都搞定了,你弄encounter怎么学法也一样,适应一下就好了,没必要发这个帖子

网友:
帖子可以随便发,不要紧,

这么说吧, encounter 比较粗糙些,脚本也没那么细致完美,不如icc,
但是要知道icc,edi是两大阵营,学好了也是个饭碗啊,
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

icc 完全和pt , dc 的命令类似,好学的很

edi有几个文档,建议看下,去安装目录下doc/ 找
socUG.pdf  :  讲user guide的,必看
fetxtcmdref.pdf :  讲所有tcl脚本命令的,最好能看完
soceDBAref.pdf  :  是高级的dbXX命令操作,也是最难掌握的一块, 其实是以前古老的遗留
encounter.pdf : 讲menu使用的,也看看
lefdefref.pdf : 讲lef/def 语法标准的,也要看看 ,lef,def是edi的基石 ,

好在edi 8.1以后开始支持advanced tcl,即几乎所有synopsis
all_inputs/all_outputs/get_XXX/report_XXX/ collections 命令
都在edi里面支持,号称和pt兼容, 和抄的没啥两样,也可以用下

get_attr , get_property ,

网友:
完全看习惯, encounter用习惯的人去用icc也会没头绪的,
因为icc菜单太多了,有时候挺晕得

edi还是比较简洁明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悉心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版主有没有encounter 的lab 数据啊!?我在网站上没找到;

网友:
完全理解用惯synopsys tcl的同学接触EDI的郁闷,不要相信EDI里面那些类似于DC/ICC的get_pin/get_net这类的指令,他们比ICC/DC里差多了,要想做到在EDI里用Command line自由驰骋,就要能用dbGet指令集,也是TCL-based,用熟了也不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目录下就有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D EXPLANTATION

网友:
只用过EDI,将要有可能学习ICC的人表示要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
lab没有, 看看文档就行了,

安装目录下是有一把的tcl, 值得好好学习

db命令真难学,现在都不会写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表示很受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C命令是比较好记,不过主要是在ICC中使用命令时,有个很好的帮手就是tab键;写出命令的一半tab下就出来了,呵呵。encounter是不是只有个help可以帮助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encounter 的命令比较混乱,

有的可以XXX -help , 有的只能 help XXX
有的大小写忽略,有的不能忽略
有的支持tab ,有的不支持tab

据说是研发的时候不同风格的人写的,  没有统一

网友(2011-11-23):
最近在学习PR,也在安装相关软件,这个评论很有帮助!

网友(2013-04-03):
edi的文档一堆啊 谢谢4楼的MM帮忙筛选出一些

网友(2013-08-23):
回复 网友C:

   安装目录下有lab?我找不到啊

网友(2014-03-10):
Encounter脚本是TCL格式,启动文本不是。

网友(2014-08-19):
谢谢版主的悉心指导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非常好!

网友(2015-01-20):
回复 网友A:

真心感谢,终于找到了我想要的!

网友:
EDI还真没见过..

网友(2015-04-23):
回复 网友D:

    which encounter

网友(2016-04-22):
受益匪浅!

网友(2017-04-27):
正在自学EDI,迷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