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自动时钟树ECO解决方案

楼主(2011-10-12):
各位同事,大家好。
  相信大家在route之后,都有过手工ECO的经历。目前,对于45nm的工艺而言,方法不外乎有换BUFFER, 高层金属走线,多倍线宽、线间距,时钟树偏移,以及BUFFER换INV等方法。
  这次,我主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在做自动时钟树偏移脚本时的心得。
  众所周知,usefulskew一般是修timing的最后一步才用的手段。但只要对关键路径的前后级进行过分析,就不难发现,Encounter并没有将前后级空余完全利用上,或者说没有最大程度上平衡前后级的Slack。因此,才有了人工做时钟树ECO的需求。
  人工修CTS,主要原理并不复杂,基本上就是在时钟路径上插BUFFER,把时钟路径延时增加,以达到时钟借用的目的。
  但实际操作中,则会遇到各种各样问题:,
  1,如果只对单一路径插入BUFFER,则会造成标准单元浪费。因为,很多关键路径的时钟路径,有公共部分,对于公共路径操作,可以一次修许多条,还不会带来额外的BUFFER数量。另外,如果做的ECO数量多了,只对单一路径插入BUFFER,会造成标准单元拥塞,而修得少,又达不到timing收敛的目的。
  2,如果是对公共路径进行插入BUFFER的操作,则会出现各路径后续slack富余不同的情况。如果按最大的借,往往会使别的路径恶化,如果按最小的借,关键路径所获得的好处又有限。这就成为了一个两难的选择。
  3,对于插入BUFFER数量的估算,是个难点。举个例子,如果一个CKBUFFER的延时是20ps左右,你将其插入时钟路径后,并不一定会带来20ps的时钟借用。举例来说,如果是插入长线之间,反而会加快时钟路径,导致时序进一步恶化。而根据你插入的地点不同,时序的变化结果也不相同,这就造成了,即使你知道要借80ps,却估不出要插入多少级BUFFER。

针对以上三个问题,结合我在工作中编写ECO脚本的经验,我用了以下方案实现时钟树自动借用。

整体分为 五步:
第一步,通过对时序报告的分析,提取出关键路径中,时钟路径中最靠近寄存器的那根net的名字。并提取出,该级的slack,终点reg名,以及该net的fanout。

第二步,用encounter中的DB命令和report命令,得出与该NET所接的所有reg的名字,并将这些reg的最大的后一级slack报出来。

第三步,粗略计算出,需要插入的buffer数量。

第四步,进行ECO操作。(之后返回第一步,迭代1-2遍)

第五步,对于最后2%左右的路径。提取其最后一根NET的两个term名字,对单一路径进行ECO操作。迭代两遍。

时钟树自动ECO脚本的操作基本完成。

下面,我对这几个步骤进行一下说明。

首先,我选取最后一级NET,是希望,操作针对公共路径进行,但要尽量减少需要同时考虑的公共路径数量,提升脚本可操作性。
其次,迭代多遍,是因为,对于同一条线,插入第一个BUFFER,对于时钟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插入后,以后再插入的buffer,由于驱动以达到饱和,因此,每多插入一级buffer,时钟路径都会稳定的增加相应的延迟。因此,迭代2-3遍,所估算的BUFFER插入数量就变得比较精确了。
最后,对于少量的关键路径。采用对公共的借用已然达不到要求,这时,就在该路径的时钟路径的非公共部分,进行ECO操作。因为,这类操作
需要插入的buffer数量较多,因此,只对1-2%操作,才不容易造成标准单元拥塞。

此外,首次迭代,我建议设置一个ECObuffer插入的最大数量,例如,我设置是5,这样,可以防止时钟树借用过大,造成的后续问题。比如hold等等。

最后说一下实现:
在提取参数阶段,我推荐使用perl语言编写,perl对大量文本的查找,提取和生成报表,效率比tcl要好一些。
在需要跟ENCOUNTER进行交互部分的脚本,还是用tcl编写比较好,这样实现起来比较容易。
最后给出一个初步BUFFER数量的运算公式:数量= (后一级最大slack - 当前一级最大slack)/ 一个buffer的延迟。

好了,这次的分享基本到这里,希望能对各位同事有所帮助。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更好的方案,请告诉我哦,谢谢大家啦。

网友:
写这么多不容易,加分了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网友:
楼主!
i know who you are...
有空去你们那儿交流...

网友:
乖乖,这么复杂, 可以写个脚本卖给公司了,

真的可以,

楼主:
这个脚本已经写完了,调试也通过了。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在我的设计中,能将slack从-92ps修到-12ps
其实复杂度还可以,写脚本都是熟能生巧的功夫。
原理搞定,实现起来,也不是太难。

4个嵌套脚本工程量大概也就1000行左右吧,编写用3天时间。
不过迭代调试,用了4天多。(主要是实验一些参数)
如果大家写得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哦。

网友:
这么看来, icc 的 skew_opt  就幸福的多了

网友:
赞一下lz写脚本的耐心!

网友:
学习了!真希望也可以有机会写些类似的script

网友:
原来是师兄啊,绝对要顶的~

网友(2011-12-14):
最近也要用perl时钟树的自动调节,比楼主的简单些,不过现在还没思路,望楼主不吝赐教!
是这样的:有8个tile,每个人tile里面有三级buffer,8路时钟输入/输出,
也就是说每个tile共有24个buffer;每个tile要连接到PLB单元,要求clk从
tile的输入到每个PLB的延迟相同,也就是,clk到达PLB要经过的buffer的级
数相同,最终要生成每个tile的网表,要用perl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篇写的很精采

请问一下

(1)如何
"
通过对时序报告的分析,提取出关键路径中",可以多描述一些吗?

(2)每插入一个buffer,就会update timing?

网友:
   ICC的这个命令也很有限啊,手动修改时钟树的时序问题有些时候还是很必要的。我以前也修改过,不过插完buffer后发现另一条路径又有时序问题了(估计插到公共路径上去了)。个人觉得这个还是很考经验的啊

另外,小弟想问一下,为什么buffer加到长线上反而会让延时变短呢?仅仅是因为buffer驱动能力增强了吗?但是这个并不能决定时延呀

网友:
  ICC的这个命令也很有限啊,手动修改时钟树的时序问题有些时候还是很必要的。我以前也修改过,不过 ...
引用 网友A:

插入buffer之所以能够减小时延,是比较相对于没插buffer之前的,插入buffer之后,相当于把线变短,变短之后,总的延迟再加上buffer的延迟会小于没插buffer之前的总的延时,这种结果的前提是在深亚微米工艺中。 个人是这样理解的,仅供参考

网友:
谢谢啊····长见识了

网友:
都是大牛啊

网友(2012-08-26):
回复 楼主:

    原来是西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长线来说,能把delay 变小要看buffer上的delay能不能减下来,线上的RC固定, 那么delay ~ RC 是确定的,插入buffer并不能减小线上的delay, 但是可能对buffer 内部的delay 有改善.

网友(2013-06-03):
看来要学习perl了

网友:
类似脚本我当年也写过。脚本应用起来看着确实爽,一次遍历所有能推的地方,包括时序反馈环路,最大嵌套500层循环,结果TNS下降非常明显。但是如果design做的好,WNS有时候其实降不了多少,毕竟关键路径在那里挡着,能推时钟早就推了,不会等到这会。比如在模块级,你不能牺牲太多边界上面的时序,因为顶层要留有余量。另外,如果在DC阶段就用这种方案,其实网表质量就烂了。所以这种方法在修时序的后期可以用用。如果大面积violation不要指望这方法能搞定

网友(2014-01-14):
佩服佩服!值得学习!

网友:
请问有脚本吗?

网友:
楼主,I know you too

网友:
借鉴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5-01-14):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
第五步,对于最后2%左右的路径。提取其最后一根NET的两个term名字,对单一路径进行ECO操作。迭代两遍。

请教一下,为何要提取两个TERM, 一个TERM插buffer不行吗?

网友:
写得很详细。请问下效率如何。

网友(2015-03-15):
经验之谈啊

网友(2017-08-24):
绝对良心贴

网友:
写哈尔么多,还是很牛的

网友(2020-10-23):
码字不易

网友:
不错,这个要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