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做floorplan如何知道每个move bounds的std cell utilization

楼主(2011-10-12):
用ICC 做floorplan时,create了move bounds,命令如下:
create_bounds -name A_mb -type soft -coordinate ... [get_cells A/* -filter "@ref_name!=SRAM]
我希望能得到的是std cell utilization,这样方便我决定每个bounds的尺寸,这样后面pr才能做下去,可是不对。

哪位知道的能否告诉我 做floorplan的时候,我如何能知道每个bounds的std cell utilization,不然后面做着然后某些module 都无法优化了。
多谢!

网友:
report_attri [get_bounds  bound ] -app

网友:
是这样的, 你那个 bound一开始可以用菜单做,
画一个, 然后鼠标放上去, 属性就会出来,

比如utlization , cells count ,然后可以用 move(stretch) 来调整大小,

楼主:
这个点上去的不准吧。我想得到的是纯粹的std cell的 utilization。

网友:
ICC的query很方便的,   你要精确的,

那就是 report_attribute ,   或者ctrl +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