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问题

楼主(2011-10-12):
今天我更换了tluplus和.map文件,但是在check_tlu_plus_file时发生错误。
ERRORayer "metal1" exists  in  the  mw_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T  file.

好像是我加载的.map文件出现问题了,但是库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文件,我该怎么选择?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一个map就好了,不行自己写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将库里面的.map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是不是要换.tf和.tluplus文件。还是怎么弄,请大牛赐教

网友:
tluplus , tf , map 反正有一个搞错了

check_tlu_plus_files 过了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一下,主要是.tf, .map, .tluplus文件,可能是map出的问题,希望大牛多多支持,我在这里卡住很长时间了,非常感谢你能帮助我。

网友:
tluplus cant be read , u should upload the ITF file

网友(2012-09-17):
我有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请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