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中非门组成的环形振荡器问题

楼主(2011-10-12):
在FPGA中用verilog写个环形振荡器,因为是基数个反相器首尾相连,功能仿真(由于没有器件延时)就会存在问题,而且综合是不是又会把多个反相器相连给优化了。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尽量具体点。
还有,在FPGA中怎么手动布线(不是做asic后端哦)。

楼主:
焦急等待中,望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你用的应该是基本门原语不带有延时信息,当然不能仿真
要防止反相器被优化,你要对那些反相器之间的连线加一个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能不能先不仿真,等综合布线完了之后,每个门存在延时了再后仿真。

网友:
可以做后仿。不加约束的话,环路是会被优化掉的

网友:
altera的话用lcell+inverter,频率不稳定,但时钟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