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怎么估算0.18工艺MOS管宽长比呢?用书上的公式计算吗?

楼主(2011-10-12):
最近在做一个交叉耦合的CMOS VCO,要计算其中几个管子的W/L
是根据书上公式Un  Cox 来计算吗?
Gm=Un*Cox*W/L(Vgs-Vth)来计算吗?
但是一般0.18工艺下tox是多少呢?50A吗

网友:
随便加个偏置,算一下大体的Un*Cox就可以了吧
看看这个 LC_Oscillators_Tutorial.pdf (398.29 KB , 下载次数: 788 )

网友(2011-12-01):
W/L估算确实头疼,学习了

网友(2012-04-09):
duo xie fen xiang

网友:
这种工艺的效果早就跟书上的公式偏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
0.18的工艺用一阶公式去估计,估计只能看个趋势了。

网友(2013-06-06):
我想做个  无片外电容的LDO  怎么计算啊   头都大了~~~

网友(2014-05-22):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

网友(2015-09-01):
估算效果和仿真结果差很远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16-11-01):
0.18um的工艺到底tox是多少呢,大家都没有提到啊

网友:
在modle里可以查看的到

网友:
二楼资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