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32位软件可以装64位系统下吗?

楼主(2011-10-12):
对LINUX不太了解,一直都是用的32位系统和32位软件。在此请教大侠:1. 64位LINUX是不是可以装32位软件?有没有什么要求?
2. 有amd64后缀的软件,对CPU有要求吗?I5 2300是否可以装此类软件?

网友:
1、windows可以,linux不知道
2、amd64的说明的64位的软件,要装在64位的上面

楼主:
谢谢回复。
1. win系统我清楚,现在不明白的linux系统。
2. intel及amd都有64位CPU,不明白amd64的是只能装amd cpu或是两者皆可。

网友(2012-03-05):
亲身经历了,不可以,32位的软体不能装在64位下

网友:
win和lin都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