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器系数的量化

楼主(2011-10-12):
各位大哥,小弟求教点问题

假设传输函数为:

采用16bit的量化,进行FPGA实现,怎把系数转化成16bit呢?

求指点

网友:
先求出浮点系数,然后用Matlab里的量化函数进行量化啊

网友(2011-11-20):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能否说的详细一点,具体怎么做/谢谢

网友:
根据此传递公式,可以得到滤波器b和a,然后敲FDATOOL,选择import filter from workspace(把鼠标放在图标上会有提示),然后输入分子分母(就是a和b),然后点import filter,你的滤波器的幅频曲线就出来了,然后再点set quantization parameters,选择Fixed Point,输入位宽为16,然后点Target菜单的Generate HDL,就可以生成Verilog了,而且系数也量化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解答!

网友(2012-02-14):
正在研究中,学习了~~~

网友:
怎么我的不支持生成HDL啊~

网友(2015-11-30):
回复 网友C:

先顶一个,留着学习~

网友:
七楼说得好!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