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HB总线中的Burst Transfers的问题

楼主(2011-10-12):
小弟从ARM规范2.0中看到Burst Transfers有两种形式(forms),其一是incrementing bursts,其二是wrapping bursts,这两种形式有何区别,分别在哪种情况下使用?望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你看看AXI spc的第九章还是第十章 讲的比较清楚    论坛搜下资料  有大牛讨论的结果 讲的听清楚的

楼主:
好的,谢谢哈!这个问题倒是搞得差不多了,但是看了你的回复以及其他专家写的文档,有两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1、AXI总线和aMBA2.0之间的关系?
2、从规范上看,爆发传输有两种类型,Incrmenting和wrapping这两种类型。AMBA总线的transfer type如下所示:
HBURST[2:0] Type Description
000 SINGLE Single transfer
001 INCR Incrementing burst of unspecified length
010 WRAP4 4-beat wrapping burst
011 INCR4 4-beat incrementing burst
100 WRAP8 8-beat wrapping burst
101 INCR8 8-beat incrementing burst
110 WRAP16 16-beat wrapping burst
111 INCR16 16-beat incrementing burst
对于wrapping burst而言它的transfer beat是有用的,因为它需要靠这个来对memory进行切割,而对于incrementing这种类型而言,它的transfer beat有啥用呢?谢谢!

网友(2012-04-26):
1. axi 是amba 的一种, 应该在 3.0 才支持。
2.  对于你说的transfer beat,我不明白
address的变化,是由hburst和hsize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