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RO

楼主(2011-10-12):
做完PRO,PT check timing ,fix timing violations, 都clean以后。发现有十几个drc  vioaltion.
都是short。该如何补救??

网友:
你的starRC怎么做的?如果有short会有报告的。
先解决掉short问题,再搞别的,不然timing也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warning,
我看不多,觉得印象不大,想压到最后修short。
主要是拐角地方冒出来的。
现在发现手动搞不定。只删掉short的net,做eco route也不行。

网友:
不多的话, 手工修吧, strech/split 等,

有一些open,short 对timing影响不大的,  可以修完了short,open再做一次好了,

删掉重新route是个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动修改,及其费力,效率低

网友:
是个问题哦 不是先做calibre的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了方便插cell,PRO修timing还没有插入filler,跑calibre的话 会冒太多error。一般是icc中clean后进calib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