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amp 的settling time

楼主(2011-10-12):
有人知道放大器的settling time和slew rate的关系吗?我知道SR=Io/Cc. 看了很多资料,没理出个头绪来

网友:
我只记得老师说过 Tsetting=Tsr+Tlinear。。。
建立时间是对应一定的建立精度而言的吧

网友:
要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只能说考虑settling time的时候,要考虑slew rate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看过石英雄的文章算settling time的,我不知道他的系数怎么来的,feedback factor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啥文章?贴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
啥文章?贴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
清华 池保勇的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上有详细的分析,同时结合拉扎维转换速率那一小节,就可以理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