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负温度系数电压的产生

楼主(2011-10-12):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负温度系数的电压怎么用电路产生呢?我知道线性的可以用三极管的VBE产生,但是这个不是线性的。差不多至少要三阶温度系数吧,也就是要有3次方的项

网友:
你想要一阶的?有吗?那都是忽略高阶项的。或者高阶补偿,尽量使高阶项影响变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回复。
我想得到图上的曲线,上面的曲线至少也得3阶的(因为2阶的是抛物线),但是普通的CTAT电压基本呈线性,也就是说2阶以上的项的系数是非常小的,3阶就更小了,这样就得不到图中的带有比较大弧度的3阶曲线了。

楼主:
有没人知道啊~~

网友:
你这样的要求,估计无法用模拟电路实现,用一个MCU,查表法实现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