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为什么顶层powerStripe不能自动连到block的powerStripe上?

楼主(2011-10-12):
求助各位大侠:
    有谁遇见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模块中有两个power domain,这两个domain的powerStripe都已经加上了,到顶层加powerStripe的时候间距什么的都是对齐的,可是为什么相同的net工具不能自动连接上呢?

网友:
globalNetConnect 了没,  顶层需要下面的pin 的连接关系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做了的,能明确的看到两条stripe的net属性都是TVDD,而且手动拖任意一条都能连上,不知道是哪个option没打开?

网友:
block 边上有没有blockag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
    肯定是没有的呀!表现形式如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这种大部分都是DRC check不过 造成的, 你可以在这个step前 关掉drcset_preroute_drc_strategy -no_design_rule
然后再打开试试 去看下里面的option有没有你适用的 不关drc也可以的
图上只能看到top level2个strap 实在没办法再深究

网友:
他这个是 edi的,不是icc的,不过可以同样检查,就是检查drc 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