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f格式是否可以还原出schematic出来

楼主(2011-10-12):
cadence的电路图(schematic)是否有办法转换为文本格式,例如edif 网表格式。
然后再通过这个edif格式还原出schematic电路图出来?

可以的话怎么做可以指点下吗?谢谢了

网友(2012-06-15):
some eda tool can export edif 200 format netlist
with schematic ..

but some tool not ..

edif have schematic => eds
edif only netlist => edn

dxdesigner have eds + edn ..

网友(2013-01-20):
peterlin2010,非常高兴能在绝望中遇见了您。。

我的目标是将dxdesigner 绘制的原理图转换成Orcad能打开的文件。

从网上看到一些帖子,说是将dxdesigner 导出EDS,再由orcad 导入 eds即可,

但是,我在dxdesigner 导出ESD时即出错,如下图

非常感谢您能够抽时间指点一下,这对我很重要。

我的联系方式是QQ:185935139,手机13714284358。

期待您的回音!

网友:
学习一下,最近在搞fpga

网友(2014-03-23):
回复 楼主:

   LOTSOFPROBS

网友(2015-12-18):
您好,看到这个3年前的帖子,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困难,请问能咨询您一下,如果成功转换EDIF文件吗?非常感谢。
回复 网友A:

网友:
1. dxdesigner = workview => 早期2000年有 linux /unix 下 powerview
  後来 workview 被MENTOR 买变成PCB 端软体
  已没使用 dxdesigner ..
use eds 才能但是
  这是 2004年间使用 现在不使用
忘了

2. ecs/ams => laker ADP  edif out + schematic => composer edif in

3. 有套 edif 间转软体 教 linkcad
  但比较偏 orcad/pcb tool convert .
可以 gds => dxf => autocad

sorry

网友:
好感人的帖子

网友:
edif2000文件当然可以通过cadence导入为原理图啦,反向就是这样做的啊,用某愿景的软件提出电路整理后导出edif2000文件再导入到cadence下做仿真

网友(2020-11-16):
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