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12):
一个.db文件,dc综合的时候都没问题,但是在formality读入该文件时报错,请问大家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如果是同一个那就是你的设计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的设计,是工艺厂的文件。

楼主:
报的错是:Error: Failed to convert the DB file to a temporary netlist file (FM-099)

网友:
你是脚本化读入的还是用gui读入的?是不是读入命令搞错了。
读db应该是read_db吧

网友:
换formality的版本;类似的问题我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脚本,和gui都试过。换一个db文件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我试一下吧,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