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控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楼主(2011-10-12):
    综合时,选取门控单元,自动插入门控时钟。库里有集成的基于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的门控时钟单元,在综合的时候是怎么选择的呢?我看到产生的网表中为clknqd1bwp7t,是基于什么选择的呢?谢谢各位前辈指教!

     不好意思,也不知道发在这个版块对不对哈,谢谢!

网友:
这个跟你的lib有关的
看一下礼拜就好
一般来说 tsmc的clknq好象是pos edge的

网友:
用set_clock_gating_style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陈版主也转战到这儿来了。

网友:
又见您那个人见人爱的头像了!
恭喜,您也是版主了!

网友:
没错,

set_clock_gating_style 来控制这个是加 CKLN 还是 CKLH ,

网友:
如果没有,怎样组合

网友:
没有ICG ?  那只能用离散的 clock gating cel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