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O产生的时钟可以添加时钟约束吗

楼主(2011-10-12):
请问高人,NCO产生的时钟可以添加时钟约束吗,非整数倍时钟。
create_generated_clock貌似只能约束和source时钟有整除关系的,而NCO时钟一般时钟周期(频率可看做固定)并不固定,怎么添加约束呢?谢谢

网友:
NCO怎么产生时钟
NCO不是产生余弦信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用最高位不就是时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