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如何对付负数?

楼主(2011-10-13):
verilog如何对付负数?
比如C语言中的
                   if ( |a| > b )
                       ......
                          ......

网友:
reg signed [7:0] a;
reg signed [7:0] b;

if (a < -8'sd32)

if (b > 8'sd1)

......

网友:
符号位+原码

补码

网友:
不建议用代码中符号数,各个综合工具的结果可能有差别。
符号位和数据单独比较。

楼主:
if ( |a| > b ) ......
假设a的位宽为8则上述表达式改写为
if(a[6:0]>b)....

这样可以么?

网友:
同意qqqyb,建议分开比较,或者用microblaze。

网友:
qqqyb开玩笑,照这么说Verilog-2001就白定义了。Synopses DC Datapath设计建议中明确规范不要人工枚举有符号数,用signed.

网友:
就直接用补码好了

网友:
用补码,或扩展符号位。

网友:
用补数来解决,很简单

网友(2013-07-08):
如果是定点小数的四舍五入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同意,用signed好,综合时可以综合出补码专用的乘法器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同意,用signed好,综合时可以综合出补码优化的乘法器等。

网友:
感觉有点迷糊,谁能详细讲一下

网友(2013-08-10):
可采用查表法

网友:
呵呵 新手表示不懂

网友:
我也不知道,现在看了有点明白了

网友:
做有符号数的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