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UART的设计

楼主(2011-10-13):
大家一块讨论吧,以前没做过,想做一个像STM32的UART。

网友:
异步协议,根据协议start bit、data bit、parity bit,再做串并转换(FIFO)、并串转换(BUFFER)即可!
时钟处理可能是个难点,看对这方面的要求是否严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应该说很严格,现在主管让我先按STM32的USART写。由于感觉STM32的USART的功能太多,所以我先写一个UART。当我想写时,感觉比较乱。特别是时钟处理和FIFO深度的计算,感觉棘手。斑竹,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我刚毕业,本科,感觉能力达不到,我现在正焦急着那

网友:
可以先看看别人的源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谁的啊?你有吗?有的话让我观摩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2011-11-17):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不用FIFO,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处理时钟问题啊。我的UART是挂载在APB上的。现在正想办法往发送端加载数据,但是当我写数据是,我并不能确切知道写的是哪个啊。就是因为APB_master的时钟与UART不一样啊。

网友(2012-05-08):
uart的代码随便的教材上也有,自己好好找找肯定能找到。。。。

网友:
uart的代码多,网上下载一个坊真验证一下,然后再用

网友(2012-11-28):
这个很多了,,,,,

网友: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一起讨论

网友:
原始 8051 上Uart 每個位元使用中間三個取樣點
去判斷該位元為0或1的作法值得參考.

网友(2013-04-23):
不知道现在楼主在干吗,再次看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3-10-08):
直接去opencores上下一个,可以参考下~

网友:
网上的代码需要完全理解后再验证。网上同步设计的比较多。

网友(2017-05-10):
回复 楼主:

   不管是写FPGA 代码还是 处理器代码,UART都可以下载到开源代码,裁剪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