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否一次stream in 多个gds!!!!!!!!!!!!!!

楼主(2011-10-13):
(图片)

网友:
写一个merge gds的脚本或用laker 里面的stream in dir功能都可以。

网友:
virtuoso 的话可以写的skill 脚本。

网友:
laker 2009版本 是可以的  但你要确保 导入的 cell 没有重名的 会相互覆盖 最终只留一个 或者只留下第一个

网友(2011-12-29):
virtuoso好像没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