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高压电气设备常见故障及处理

楼主(2011-10-13):
本文主要介绍高压电气设备运行中常见的故障及处理办法,重点为10千伏断路器(真空、六氟化硫)、隔离开关、母线、变压器、互感器、电缆及避雷器的故障及处理办法,工程技术人员可参考本文,根据高压电气设备事故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处理,以保障用电设备的安全运行,减少事故造成的影响,尽可能防患于未然,消灭事故于萌芽状态。

按规程规定电压在250伏以上称为高压,这里我们主要是讲10千伏成套装置,也就是开关柜、计量柜、电容柜等,当然还包括进出线及变压器等。

  互感器

1.电压互感器

故障现象:运行中的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熔丝熔断。

  (1)由于电压器感器内部发生匝间、层间或相间短路以及一相接地等故障,都有可能造成熔丝熔断。

(2)二次回路故障,也就是互感器二次侧故障时二次侧熔丝选配过大而造成一次侧熔器熔断。

  (3)10千伏统一相接地。10千伏系统一相接地时,其他两相的对地电压升高根号三倍,对于Y0/Y0接线的电压互感器,其正常的两相对地电压将变成线电压,由于电压升高引起电流增加,可能会熔断熔丝。

(4)电力系统发生铁磁谐振。近年来来由于配电线路、电缆及用户的大量增加,使10千伏配电系统的电气参数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形成了谐振条件,加之有些电压互感器励磁特性不好,因此,铁磁谐振过电压经常发生,电力系统谐振时在电压互感器上将产生过电流,除造成一次侧熔丝断外,还经常导致电压互感器烧毁事故。

分析处理:当发生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熔丝熔断后,应当拉开电压互感器隔离开关,并取下二次保险,检查是否熔断,在排除电压互感器本身故障或二次故障后,可重新更换合格熔丝将电压互感器投入运行。

2.电流互感器

故障现象:电流互感器运行中出现由于铁芯过热。

分析处理:运行中的电感互感器在过负荷、二次开路,以及绝缘损坏而发生放电现象等情况下,都会造成声音异常,由于半导体漆涂刷不匀而造成局部电晕,以及夹紧铁芯的螺丝松,也会引起较大响声。

电流互感器铁芯过热可能是长期过负荷或二次回路开路引起铁芯磁饱和而造成的。

如发现上述异常现象,首先应仔细观察,并通过仪表指示等判断引起声音异常或铁芯过热的原因,如果是过负荷引起的应采取降低负荷,至额定值以下并观察其运行。如果是二次回路造成的,则应立即停止运行(或将负荷减小至最低限度),处理过程中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以防止触电。如果因其绝缘破坏造成放电,则应予以更换。

避雷器

(1)故障现象:磁绝缘损坏。

分析处理:应分析运行中的避雷器磁绝缘损坏的原因,并更换。

  (2)故障现象:运行中发生爆炸。

分析处理:一般由于避雷器的密封不好受潮而改变了特性。由于氧化锌避雷器有良好的伏安特性,正在广泛应用,相对故障较低,应加强年检、预试等。

电缆

故障现象:单相接地短路,两相及三相接地短路。

  分析处理:由于电力电缆是属于另一专业,且电力电缆的故障是相间短路,即使是单相短路但由于放电时间长等原因,很快会发展成两相以上短路。所以应在查明电缆线路掉闸原因并经过处理后才能送电,否则有可能造成更大事故。处理方法是查故障点,然后处理,处理后做试验,合格后方可送电。

网友(2012-01-29):
介紹內容不錯!不過太少了!可再深入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