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学习system Verilog

楼主(2011-10-13):
本人打算开始学习System Verilog,想Verilog和C++以前都有学过,请问是先看语法的书还是方法学的书,想通过运行软件上的例子来学习,通常使用的都有哪些软件,在Window下可以运行吗,谢谢^_^

网友:
关键是方法学
语法实际上就是verilog和C++的集合

楼主:
谢谢xiao19821022,是不是所有的程序只需要在软件商运行就可以了,不需要硬件,现在有没有可以在Window下运行的?

网友:
可以,三大EDA厂商的window版本的工具应该都支持的。

网友:
ieee 180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