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emory bist controller

楼主(2011-10-13):
anyone can tell me how many memorys a memory bist controller can have ?

考虑到功耗问题,以及并行测试.
memory bist 新手,还望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并行测试的memory太多了可能会引起功耗问题引入较大的IR_Drop,太少则可能测试功耗比正常工作时的过于乐观从而出现mbsit测试pass的芯片在用户使用时fail的情况。我之前发过一个类似的帖子,貌似没有看到有很好的意见。

我个人的建议是分组时(即哪些memory并行测试)要结合功能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考功能使用最恶劣的情况下有多少memory会同时使能,分组时以此为参考避免分组过于悲观或者过于乐观。
当然主要是避免分组过于悲观了,如果分组适当小一点反而更好,测试时再对不同的controller进行组合。

网友:
It depends on testing requirements. Bist controller controls a cain of collars and within the collar you can have more than one memory cut and can be tested in sequential way (less power, more testing time) or in parallel (more power, less testing time). For multibank memories, i use 4 cuts per collar, and up to collar per BIST controller.
However there is huge degree of freedom on that, it depends on the testing time you want to spend on the 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