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w to merge GDS through icfb

楼主(2011-10-13):
Hi, all

I need to export the GDS of my digital part. However, the GDS exported through ICC doen't contains all the infos because of the incomplete Milkyway database. and now I wanna  merge the GDS through GDS, could anyone give me some detailed instructions? the more specified, the better.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gds merging has several way :
1. use icfb ,  first streamin all reference library gds , then streamin in top gds ,
choose  reference lib (no merge) options when streamin , then streamout , ok
2. use -depth >20  when streamout from icc  ,  that is , merge all full gds layer
in all reference library to combined into full gds
3. use -merge from edi when streamOut , -merge all gds
4. use calibredrv , layoutMerge command , can do it ,

i always use 1) icfb to merge , which is traditional and not error pron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icfbicfb again.

网友(2012-08-26):
回复 网友A:

hi icfbicfb,
    I use the icfb to merge according to what you said. But the gds I write out has no the information of the layers.
Can you give me some advice?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ybe  some files needed but you did not added,like techfile.tf or display.drf  , or you have added, but did not attached it.

网友:
回复 网友C:

    I know it. The option I set is wrong, and my techfile.tf also has some problems. Thanks.

网友(2014-04-22):
I have meet some problems when I stream in the top gds to reference full gds. The stand cells in top gds have covered the same cells in reference lib, so that the merge is failed. I think it is my mistake, but how?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说中文来描述问题

网友(2015-01-07):
回复 网友A:

   版主,想请教,具体用icfb merge GDS的脚本流程。我现在是如下做的:1. 用xstream将cell、io的gds都stream in,再将top的gds stream in,再将dummy metal和dummy poly的gds stream in。

2. stream out出gds。但生成的gds,并没有将dummy给merge进去。

想问问, 在stream的时候,要开哪些参数么?版主说的“choose  reference lib (no merge) options”,用xstream脚本的话,是设置哪个参数?

网友(2015-07-27):
后面的为什么跟风用英语,看着蛋疼。

网友(2017-02-09):
非常感谢,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