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fb中批量导入导出gds

楼主(2011-10-13):
请问各位如何在icfb中批量导入导出gds文件,我也知道pipo貌似可以,但是具体使用存在问题,求详细解答啊!!!!

网友:
你用什么版本的cadence?

网友:
写好 pipo setup file ,多做几次就完了吧,
比如

pipo strmin pi.setup1
pipo strmin pi.setup2
pipo strmout pi.setup3
pipo strmout pi.setup4
......

网友:
pipo是个不错的方法 可以结合perl 来用 。就更好了。

网友(2012-03-19):
兄弟,你会写用pipo了吗?传授一下呗,SetupFile怎么写??

网友:
用tcl也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 写好 pipo setup file ,多做几次就完了吧,
比如

pipo strmin pi.setup1
pipo strmin pi.setup2
pipo strmout pi.setup3
pipo strmout pi.setup4
......”

请问那是要写好多个setup file如pi.setup1、pi.setup2……吗?还是写一个file?pi.setup1是什么意思?

网友:
希望如下讨论贴能帮得上你
http://www.microe.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4&page=1#pid27467

网友(2012-07-27):
为什么系统提示:pipo:command not found?跟系统是IC6151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