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安装是出现以下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10-13):
RT!!希望各位大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小弟不甚感激
20:39:13 (lmgrd)
20:39:13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20:39:13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20:39:13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20:39:13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20:39:13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20:39:13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20:39:13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20:39:13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20:39:13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20:39:13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20:39:13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20:39:13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20:39:13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20:39:13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20:39:13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20:39:13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20:39:13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20:39:13 (lmgrd)
20:39:13 (lmgrd) -----------------------------------------------
20:39:13 (lmgrd)
20:39:13 (lmgrd)
20:39:13 (lmgrd) Using license fil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楼主:
最后启动license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
0:11:16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0:11:16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0:11:16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0:11:16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0:11:16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0:11:16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0:11:16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0:11:16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0:11:16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0:11:16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0:11:16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0:11:16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0:11:16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0:11:16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0:11:16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0:11:16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0:11:16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0:11:16 (lmgrd)
0:11:16 (lmgrd) -----------------------------------------------
0:11:16 (lmgrd)
0:11:16 (lmgrd)
0:11:16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怎么回事???

网友(2014-03-07):
我也是啊

网友:
I remember:
    For the first time to install the EDA tools, you should check some files in your machine like (hostname,even port define).It's a file that you need update for the first running.

I meet this problem also,but I forgot the file names.Sorry , please google it.

网友(2015-10-06):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你已经打开license端口了 lmdown一下试试,然后再次lmgrd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