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0V-240V的产品EMC测试电压应怎么选

楼主(2011-10-13):
100V-240V的产品EMC测试电压应怎么选,我测的产品是医疗产品,用IEC60601-1-2标准,没有具体针对哪个国家,我觉得在100V与240V下测试应该就可以了,请各位指正,谢谢!

网友:
产品不同标准中的规定不同。家用电器和电动工具是这么规定的:1,如果标称额定电压是一个范围,那么找出这个范围内常用的电压,比如110V,100V,220V,127V等。2,在160Khz和50Mhz,两个频点,在范围内的常用电压值得0.9倍和1.1倍之间找出干扰最大的电压。3,按找到的电压进行测量。灯具标准,只说如果额定电压是一个范围,电源电压应该保持在所有范围内的常用标称电压的+/-2%范围。 具体型号需要可以到ickey网站上查询一下

网友(2012-07-29):
一般测试AC-DIP的时候,会有宽电压输入的问题,如果是100-240V,按宽电压测试方法,即100V测试一次,240V测试一次。

免费提供EMC解决方案咨询,加Q1377908404,平时少在线,周末联系。

网友(2012-09-16):
回复 网友A:

    不能只测试一个常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