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verilog语法问题

楼主(2011-10-13):
assign last_master_ns = rst
                            ? ONE[0+:WIDTH]
                            : upd_last_master
                                ? current_master
                                : last_master_r;
这个0+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没见过,你确定不是s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项目V代码里的啊,xilinx官方提供的参考设计

网友:
ONE[0+:WIDTH]
是不是等同于ONE[0:0+WIDTH]
这里的要是不是0+,就还蛮有意义的吧。。。比如,1+,2+之类的、、、
不过我不知道啊。。瞎猜的。。哈哈~
期待高手解答啊、、

网友:
查了一下,verilog-2001支持这种语法,IEEE standard上的:

big_vect[lsb_base_expr +: width_expr]
little_vect[msb_base_expr +: width_expr]
big_vect[msb_base_expr -: width_expr]
little_vect[lsb_base_expr -: width_expr]
The width_expr shall be a constant expression. It also shall not be affected by run-time parameter assignments.
The lsb_base_expr and msb_base_expr can vary at run-time. The first two examples select
bits starting at the base and ascending the bit range. The number of bits selected is equal to the width expression.
The second two examples select bits starting at the base and descending the bit range. Part-selects that
address a range of bits that are completely out of the address bounds of the net, reg, integer, or time,
or when the part-select is x or z, shall yield the value x when read, and shall have no effect on the data
stored when written. Part-selects that are partially out of range shall when read return x for the bits that are
out of range, and when written shall only affect the bits that are in ran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啊,很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