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导出再导入过程中PCELL保持问题

楼主(2011-10-13):
现有LibA LibB LibR三个库,LibA和LibB都attach到LibR,LibA有使用的pcell,LibR有contact和via。
现在想从LibA中导出GDS,再导入LibB,希望得到的效果是调用LibR的pcell不变,调用原LibA的pcell
在LibB中生成新的pcell,并调用之,使LibB的版图只调用LibR单元。
希望能得到详细步骤,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顶!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顶一下,求解……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把libA直接copy到B呢,然后skip掉libA,就OK了啊。通常做导出,再导入,很多的layout都会也一个新的cell出现在所导入的目录(例如M1—NWLL、MOS管...)。那样目录里的东西显的很乱。个人习惯还是COPY来的利索。

网友:
单个库就直接用本库里面的东西好了 , 干嘛搞得乱七八糟的。 直接cp过去就行了啊
干嘛这么麻烦

网友(2012-02-01):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是改版 然后项目比较多 内存不够 所以把原先的版本打包拿出来

网友:
在cadence中 copy libA 到libB, 选项update instances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stream in确实有这个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办法。只能copy。

网友:
导出GDS的时候有保存pcell的选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