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序分析中的关键路径

楼主(2011-10-13):
请问各位大侠,时序分析中的关键路径是什么?怎样确定关键路径?

网友:
做了时钟频率约束后达不到要求的路径应该就是关键路径吧

网友:
跑完时序分析,报红的,就是没有满足约束条件的就是关键路径。。

网友:
delay最大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