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pc enhanced local bus

楼主(2011-10-13):
ppc为mpc8315,local bus 带宽16bit。怎么样把总线传输弄成透明的呢,就是最后需要封装成一个函数
来读取fpga中得数据,函数参数为要反问地址,函数返回值为fpga地址对应的数。

楼主:
函数参数为要读取fpga数据的地址,打错了!

网友(2011-12-28):
楼主的问题表述不清,传输透明与否与FPGA那边的总线接口设计有关,正常的设计都是透明的,直接映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