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时钟之间的相互干扰问题

楼主(2011-10-13):
FPGA的专用时钟脚一般都是成对出现,两个引脚一般靠的很近,这样就有一个问题,这两个相邻引脚输入的时钟之间的相互干扰的问题,我现在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把其中一个引脚移开,则系统工作正常,如果放到这一对引脚上,就会产生干扰问题,系统有一定概率出错!我想FPGA它这样布局,一定有它的道理,那么我在设计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以避免干扰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确定是干扰吗,用示波器库看一看时钟波形,频率准确度,高低电平电压值,波形是否扭曲

网友:
FPGA的时钟管脚如果是单端输入,则n端只能当普通管脚使用,不能再接时钟的

网友:
用差分时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FPGA的时钟管脚如果是单端输入,则n端只能当普通管脚使用,不能再接时钟的”
学习了,不过,像Altera的时钟切换功能,它需要两个时钟成对才能切换啊,要嘛就是一端输入的是PLL出来的时钟!
干扰肯定是有的,只不过限于设备,从示波器上不能看得出来,但是我是与视频相关的系统,可以从显示上看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上有很多时钟输入管脚可以使用,所以可以把多个时钟约束在非相邻的时钟管脚上。
    另外时钟切换要注意边界毛刺给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要做切换电路。

楼主:
现在我把被干扰的时钟进PLL后解决了问题!

网友:
看你的时钟是多高的呀,一般时钟输入都是差分的吧,比如lvds

楼主:
时钟比较高,150M左右!

网友:
全局始终PAD都是成对出现的,而且在FPGA内部是共享时钟网络到内部寄存器的,所以如果是单端时钟的话,只能使用p端,而不能使用n端。

网友:
When the clock-capable I/Os are driven by single-ended clocks,
then the clock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positive (P) side of the differential “clock capable”
pin pair. The negative (N) side can be used as a general purpose I/O or left unconn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