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0-13):
电路里同时有正反馈和负反馈,是否存在震荡的隐患?

网友:
这个是可以稳定的,正反馈系数是小于1的。不用担心会震荡,具体的分析可以参考格雷的书

楼主:
1楼正解。

网友:
gray的书,偏置讲得很好吗?

网友:
谢谢啦,正需要啊

网友:
your image file is too large to see it

网友(2012-01-07):
1楼说得很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