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探讨时序分析对FPGA设计的指导作用

楼主(2011-10-13):
在FPGA设计中,原则上必须通过时序分析,系统才能稳定运行!但是反过来,通过了时序分析,系统是不是就一定能运行稳定呢?
我自己做过的一个操作DDR2的FPGA的设计,当我通过时序分析时,系统会小概率运行出错,但是我将控制时钟反向后,这时时序分析报告有部分时序不满足,但系统反而能运行稳定!
自己做过的一些其它项目中,系统出现一些小概率的问题,我试图通过修正时序分析不通过的部分,以改善系统的稳定性。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问题是通过这样的修正解决的,都是修正前后效果一样。最终解决问题都发现是外部硬件干扰或是逻辑功能上的Bug!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通过时序分析来指导修正系统Bug的经验,我现在对时序分析困惑不已!

网友:
不满足时序的系统,是不确定的,可以稳定也可以不稳定,你确定约束全了?

网友:
我也是想问同一个问题。。 你确定你的约束全部cover住了? 我的DDR2,3怎么就没有你这样的现象呢?

楼主:
DDR2是使用它的IP Core,使用的是IP生成的约束文件,我上层控制部分,肯定都是约束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注中~~~

网友:
满足完整、正确的时序约束,是系统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