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fify pro 9.6.2 scope中没有multicycle path约束

楼主(2011-10-13):
大家好!我刚安装了synplify 9.6.2,在使用scope设置综合约束条件的时候,发现没有multicycle path约束,请问是我软件没有破解完整,还是软件本身就没有?如果软件本身没有,那我该如何添加multicycle path的约束呢?另外,有没有手动输入.sdc的参考文档,感觉用图形输入的方式效率不是很高。

楼主:
已经找到,在Scope/Delay Paths/Delay Type的下拉框中~

网友:
在Delay paths标签页中Delay Type 一栏, 选为MultiCycle就可以了, 如果你熟悉SDC约束的语法,也可用文本编辑器直接编辑SDC文件

网友:
有。可以直接用命令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找到~
另外,在使用过程中发现synplify对于时钟信号的约束,当频率低于1MHz时,它默认约束为1MHz,不知道是否是这样?还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经找到~
另外,在使用过程中发现synplify对于时钟信号的约束,当频率低于1MHz时,它默认约束为1MHz,不知道是否是这样?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