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协同仿真速度问题

楼主(2011-10-13):
公司的一个项目,有模拟和数字部分,数字部分在ICC中做完布局布线后,导出门级网表再转换成SPICE网表导入到Cadence中,和模拟部分使用Spectre/Ultrasim进行混仿,但是发现仿真速度很慢。数字部分只有15K左右的晶体管,模拟部分规模也不大,但是感觉跑的很慢,请问大家做数模混仿的时候一般采用什么工具或者流程速度能够比较快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15K不大啊,按理来说应该不慢,

用eldo试试,

很多芯片 就分开来做了,数字用数字的,比如ncverilog/modelsim
模拟用模拟的,比如spectre,spice ,混仿是挺慢的

请问你啥工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SMC 018的库,恩,独立仿真速度都还不错,就是混仿速度很慢,不知道为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ELDO是需要Foundry提供专门的库文件吗?CDL库不行吧?

网友:
你很可能是把数字部分做了晶体管级的仿真了。在CONFIG里看看是否是用的VERILOG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