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LC是否支持VerilogA ?

楼主(2011-10-13):
ELC10.1 支持VerilogA 写的器件模型吗?

ahdl_include "res_va.va"能编译吗?

网友:
终于知道了,

elc = encounter library characterizer ,

做std cell gate 模型用的 , 和spice有点关系

网友:
为啥以前没这个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也有,不过我是今年才听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这个VerilogA模型好像没有被识别。

   不过我将电阻换成了常数电阻,也可以进行下去。

   可是还是无法识别出PAD cell function ,不能生成激励。

  我们的IO很复杂,里面可传输数字信号,也可传输模拟信号,双向。
  输出方式:三态,开漏,
输出驱动能力有四重,
还可自动输出电平校正。
所有的IO都用这一个cell。叫GPIO

折腾两三天了,还没有进行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可选CMOS buffer ,也可选择斯密特触发器buffer
   一个IO上弄了17个pin。
第一次搞这个东西,真是烦啊。

现在项目紧的很,下个月底流片,现在综合还没有做。

IO lib模型也还没有搞出来。

网友:
你怎么知道你的verilog A模型没有被识别的?
发点report出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VerilogA定义的模型module RES_VC,是一个电阻rppoly调用的suckt,
   ELC显示找不到RES_VC。

网友:
这个属于比较复杂的 GPIO ,

做 .lib 不需要ELC啊,     不是hspice仿真 ,加一些脚本么

你现在要搞什么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Hspice仿真的话,仿真的结果还需要用脚本处理,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脚本,写起来怕是也有点麻烦。

   Hspice我也没有用过啊

网友:
这倒也是,记得以前library组都是有这种脚本的,应该是perl scripts

hspice一仿真完,数据就可以抽取出来,填入那个.lib 文件就完了

网友(2020-12-04):
你好您解决了吗?我现在跟您一样ELC说不认识res.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