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v

楼主(2011-10-14):
想请问一下,使用 clk 的 inv 和 普通的inv 有什么区别

网友:
clk的inv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一致性较好,普通inv的delay稍小
请其他大虾们补充

网友:
对的,就是balanced  rise/fall delay ,和 ckbuf 和buf的区别一样,

有的还有些特殊考虑,比如加了diode, EM更好等,

网友:
一般来说ckbuffer 比一般 的buffer大, 所以如果不是clock tree,就别用了,可以省点面积,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网友(2015-08-25):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
做stdcell的人知道吧,这个也太细节了,其实可以不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