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ELC抽取IO cell的.lib时序模型时,双向端口PAD怎么设置?

楼主(2011-10-14):
用ELC抽取IO cell的.lib时序模型时,双向端口PAD怎么设置?
ELC10.1不能识别这种非电源的inout port 。

需要哪些特别设置才能让ELC正确的鉴别出IO功能,并生成仿真激励?

网友(2012-03-04):
you have to create a gate file for cell recognition and vector generation.

网友(2012-10-21):
请问这个软件在哪里能下?谢谢

网友(2012-12-15):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具体说说您是怎么用ELC抽取.lib的吗?
    最近新接触这个,麻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看user Guide 就行了

网友(2014-03-15):
回复 楼主:

LZ   我用ELC 和原版的power 差异很大,能教教我怎么解决吗

网友(2014-07-13):
回复 网友A:

家我QQ 吧。254530108~讨论下E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