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弱的问一个问题:artisan这个做memory的公司怎么网上搜索不到呢

楼主(2011-10-14):
做memory的时候,网上都会提到artisan。然后对应不同的工艺标准,说找foundry要相应的memory compiler综合生成相应的artisan ram。我想问一下,这个artisan是SMIC公司旗下专门做memory的?还是自己就是一个单独的做memory的公司。我在网上搜索artisan,出现的居然是皮革制造。。。。。。所以小弟想弱弱的问一句,aritsan这是个什么东东呢?按理说应该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怎么就搜索不出来。。。具体做啥呢?

网友:
被ARM买了

网友A:
04~05年左右被ARM买了

现在叫 ARM physical, 但是 原来的名字也保留,

主要是 .13um/.18um的库

网友:
它好像也给TSMC做lib吧!

网友(2012-05-08):
memory compiler vendor, merged by ARM

网友:
人现在叫ARM。。。

网友B(2020-08-26):
引用 网友A:
04~05年左右被ARM买了

现在叫 ARM physical, 但是 原来的名字也保留,

请教版主,公司需要Artisan软件去产生SRAM,请问,软件应该去哪下载?需要给ARM付费吗?谢谢解答

网友C(2020-12-07):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公司需要Artisan软件去产生SRAM,请问,软件应该去哪下载?需要给ARM付费吗?谢谢解答

...

兄弟,这个软件你现在有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个软件你现在有了吗

有了,下载好memory里面自带软件的

网友D(2021-04-05):
引用 网友B:
有了,下载好memory里面自带软件的

请问是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在哪里下载啊?

ARM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