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VCO振荡器在ADEXL中PSS仿真时,如何让它起振呀?

楼主(2011-10-14):
仿真条件:振荡器是个四级环形VCO,电源(vdc1.8V,期望输出频率是480MHz“Beat frequency”=480M, tstab=1.5u, sweep (Vctr=(0.4~1.8V).

结果出来一个错:

Error:The user-provided period (frequency) estimate appears to be too short (high).This condition can arise because the estimate was wrong, because the oscillatorwas never properly started, or because numerical damping significantly reducedsignal amplitudes during the initial transient integration. In the latter caseswitching to method=traponly might be preferable.

做过这样的尝试:

1、延长tstab 还错。

2、将电源vdc改为vpulse,此时报电源错。

3、按照error提示,将method=traponly,错误:Vout istoo small to reliably detect the period of the oscillator. Perhaps nodes withinsignificant signal levels were chosen, or perhaps the oscillator was neverproperly started.

请路过的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单独跑tran, 也不起振。因此我估计,可能是起振条件有问题。

但是我只要一尝试着改电源(将电源改为vpwl、vpulse或者加一个ipulse),就会报:netl err。

唉,头都大了,大侠请指点呀

网友(2013-03-28):
回复 楼主:

    电路截图放上来一下,您这样说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tain的时候要在电路里加噪声vco才会震荡,你加一个和vco无关的小电路应该就会震荡了。

网友(2014-03-05):
试试在tran里面设置下最大的仿真时间步长。默认的我不知道是多少,我设置的是50ps。然后就起振了。不设置的时候也是不起振。

网友(2016-04-28):
请问你最终是怎样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
tran-- option -- method 选trap   maxstep填写成1/50/f
加ipwl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仿真PSS时当VCO电压增加到一定数值(比如1.4V时,AVD=1.8V)提示错误:

Error:The user-provided period (frequency) estimate appears to be too short (high).This condition can arise because the estimate was wrong, because the oscillatorwas never properly started, or because numerical damping significantly reducedsignal amplitudes during the initial transient integration. In the latter caseswitching to method=traponly might be preferable.

单独tran仿真VCO=1.4V时,是振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单跑pss vctrl =1.4v时   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吗?

网友(2016-08-09):
楼主应该是没有起振的问题,参照你的瞬态仿真起振做的设置,在PSS中同样做设置,应该可以避免!

网友(2017-12-27):
回复 网友B:

请问在哪加ipwl?

网友:
设初始值试试 ?

网友(2018-04-08):
注意两点:
1、保证VCO起振:在ring 随便一node加一ipwl,在初始阶段给VCO一个扰动;
2、跑PSS时,beat frequency设小一点,比如VCO可能的频率在500M~600M时,设成400M都没问题。

网友(2021-06-11):
VCO 快速起振,当然是给节点加初始电压值啊;

网友(2021-10-21):
小白问一下,对于振荡器,用vpwl时,根据什么确定时间间隔

网友(2024-08-28):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把pss仿真的tran时间拉长到10u(没解决)。。然后把理想电源换成vpwl,上电过程取三个点,就成功起振了。疑惑的点在于:VCO从上电到稳态是否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其次是我跑别人的tb,用的理想源,可以跑通,但是我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