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PT有没有办法将.lib转为.db?

楼主(2011-10-14):
在没有DC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只用PT,将.lib转为.db格式?
Thanks。

网友:
有个叫Library_compiler的工具,我只用过这个。
试一下which lc_shell

楼主:
lc_shell没有,还有其他方法没?

网友:
dc/lc/pt 都可以的吧

dc可以
read_lib  XXX.lib
write_lib -f db -o XXX.db  ${lib_name}

网友:
pt应该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好像是,pt不能读.lib ,只认db

网友:
其实dc_shell也是调用的lc_shell的license(即library_compiler),如果没有dc和library_compiler的话,好像是不行啊!

楼主:
那么后端PR工具有这方面的功能么?

网友(2011-11-28):
回复 网友A:

    只有lc dc才有这功能

网友:
icc也可以,

pt的新版本可以读 lib,写db了, 2010.12 吧,

网友:
pt写出的db,有人用过吗??

网友:
这个是新版本的功能,估计好多人不知道,

一般都是dc写出来的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