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低通滤波器的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1-10-14):
我在书上看了一个costas的例程,设计要求是:使用verilog实现全数字的costas环载波同步算法,数据速率为32kbps,
载波频率为(56+-0.1)kHz,数据位宽为16bit,采样速率为256kHz,输入信噪比为5dB,要求环路
锁定后相位抖动小于5度。其中提到混频后的FIR低通滤波器设计,带宽fa取32kHz,截止频率为80kHz,这个截止频率80kHz
是怎么得来的?按理说采样速率256/2=128啊。

网友(2012-03-29):
应该是跟采样速率有关吧。数字信号处理书上有专门的滤波器设计,建议看看。

网友(2013-10-05):
matlab的工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