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提一个问题, CCS的库跟NLDM的库对比,在于physical Design来说有什么好处跟缺点

楼主(2011-10-14):
咱们Focus on 45nm的工艺来讨论。
1. 在Timing方面 , SI跟 NoSI
2. 在Power方面
。。。。。。

网友:
CCS noise is the newer, more advanced tech. that provides greater accurcay by calculating the actual response for each cell and each noise bump with SPICE-like accuracy, but with the speed of static timing analysis, CCS alse offers very fast library characterization.CCS provides greater accuracy for technologies at 65nm and below.
NLDM is an older technology that provides good results for technologies above 65nm,

网友:
这么说吧

signoff用CCS/ECSM ,  PR可以用NLDM ,这样效率高,
CCS/ECSM 都特别大,工具读入都费劲,

CCS/ECSM 还包含noise信息,是NLDM 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在PR过程中用:
1. 用NLDM 的库来做优化
2.用CCS库来做优化,
然后再PT用CCS来做Signoff。
对同一条Path,Timing有多大误差 ?

Noise的的情况呢 ?

网友:
noise只能存在在ccs里面啊

ccs和nldm差的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说如果从优化SI的角度上看,在PR工具里头使用CCS的库还是有好处的(假如Server的内存跟CPU的资源足够)。

除了这些方面,还有哪些好处呢?

网友:
听说CCS有几十个G,不知道真假,没用过,如果真那么大的话,tool处理起来那是何等慢啊!

网友:
一般ccs模型大概几百兆左右,一直用cCs当然好了用不着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SMC 65nm的库里头用两种CCS的库。
1个是Noise的,1个是Timing的.
这两种库,1个是拿来表示Timing,另外的一个是拿来表示Noise的,那么如果我在做SI分析的时候,利用Noise的库来分析,那么我的Cell Delay 如何得到? Noise的库里有也有类似于Timing库中的 Sinp跟Cout的信息,来查表得到Cell的Delay?

网友:
记得是统一在一起的ccs啊,比如timing,power,noise, 600~700MB 一个文件,
65nm 不用ccs也行的, 40开始用,

如果计算noise 大小的时候,只要计算noise 高度,宽度 ,
noise库是不是包含timing信息在里面了
看看ccs的介绍吧,库里面

网友(2018-02-17):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for the reply, learnt a lot